[应用相关] FLASH操作问题,STM32G071的flash擦除

楼主(2022-02-28):
我每次进在线时 如果把全片擦除勾选 进在线后程序里可以完成一次写flash但是之后程序例再有写flash就没有反应了
如果不勾选全片擦除 一次写flash都无法完成
所以我怀疑是没有擦除就不能写入

楼主:
这是我擦除的函数
void flash_page_erase(uint32_t address)
{
    u8 tempPageNum;
    HAL_StatusTypeDef test = HAL_FLASH_Unlock();
    test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1000); //1s timeout
    __HAL_FLASH_CLEAR_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WRPERR | FLASH_FLAG_PGAERR);
        tempPageNum=(address-0x08000000)/2048;
    FLASH_PageErase(FLASH_BANK_1,tempPageNum-1);
    test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1000);
    CLEAR_BIT(FLASH->CR, FLASH_CR_PER);

    HAL_FLASH_Lock();
}

![img]( '1629179246(1).png')

网友A:
写之前必须先擦除,因为FLASH不能写1,必须先将FLASH全擦除成FF

网友B:
没毛病,写前擦黑板

网友C:
写前先擦除

网友D:
Flash写操作只能把1变成0。 要想把0变成1的话,必须进行擦除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