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单线半双工串口配置

楼主(2022-02-28):
全双工是串口最为常见的工作方式,但在某些场合如AX-12数字舵机的驱动上,我们要用到单线半双工串口。半双工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只有一根线,收和发不能同时进行。
下面是STM32F4的半双工串口配置方法,与普通串口配置方法有些许的不同,这里只需要使用TXD那根线就可以了。关键之处在于需要调用库函数USART_HalfDuplexCmd()。此外串口引脚需要配置成开漏模式。

楼主:
void USART_Half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6,GPIO_AF_USART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HalfDuplexCmd(USART1, 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网友A(2023-09-24):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B:
---------------------------
wpsoffice
---------------------------
对话框打开时命令无法执行。单击“确定”,然后关闭对话框再试。
---------------------------
确定
---------------------------

网友A:
/**************************************************
*函数名称:unsigned int SetOneKeyPushResetTime(void)
*函数功能:按键最长的输出时间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unsigned int SOCAPI_SET_KEY_CONTI_TIME
*备注         :这个返回值的设置, 是根据有多长时间启动TouchKeyRestart()一次
例如10ms 启动一次, 那SOCAPI_SET_KEY_CONTI_TIME*10ms,超过时间后此按键无效。
**************************************************/

网友A: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C: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D: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E:
一直没理解这个全双工和半双工的区别。

网友F: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G: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H: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I: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J: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