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之USART【库函数操作】

楼主(2022-02-28):
ST, ar
STM32F407xx内嵌四个通用同步/异步接收器(USART1,USART2,USART3 和USART6)和两个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4和UART5)。这6个接口提供异步通信的IrDASIR ENDEC支持,多机通信模式,单线半双工通信模式LIN主/从功能。 USART1和USART6接口能够速度高达10.5 Mbit / s的通信其他可用的接口通信高达5.25bit/s。USART1,USART2,USART3和USART6还提供硬件管理的CTS,RTS信号,智能卡的模式(ISO7816兼容)和类似的SPI通信能力。所有接口都可以通过DMA控制器。

楼主:
  这里只使用了两根线的最简单串口设置。
         硬件环境:STM32F4-Discovery
         软件环境:MDK4.7a
         实现的功能:1、串口初始化,
                              2、通过串口发送数据
                              3、中断方式接收数据,并将接收到的数据回送。
        使用库函数操作
        首先,配置NVIC使用NVIC_PriorityGroupConfig()设置优先级分组,使用NVIC_Init()对NVIC进行初始化

楼主:
void NVIC_Config()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第二步:配置引脚功能,因为我的板子上PA9被用来驱动LED了,http://tiyubisai.com/video_news/news_135582.html 所以只能将将串口映射到PB6,PB7。这个设置跟F1系列的有点差别。首先初始化端口时钟,第二配置端口引脚功能,第三不设置功能映射将串口连接到引脚。

楼主:
void USART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B  , ENABLE);

    //PB6->TX  PB7->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6,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7,GPIO_AF_USART1);
}

楼主:
第三步:配置串口工作方式。步骤也差不多:打开时钟,用Init函数初始化串口,设置串口的接收中断,最后别忘了使能串口。

楼主:
void USART_Config(void)
{
        USART_Gpio_Config();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楼主:
第四步:添加串口中断函数,函数名是固定的: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中断进入时候,先判断接收寄存器是否有数据,有数据时候就接收,然后使用USART_SendData()将数据发回

楼主: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char c;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SET)
    {
        c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1,c);
    }
        //while(1);
}
最后就是main了,没啥可说的
int main(void)
{
    NVIC_Config();
    USART_Config();
    while(1)
    {
        while(RESET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USART_SendData(USART1,'b');
        while(RESET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USART_SendData(USART1,'a');
        delay_ms(1000);
    }
}

网友A(2022-10-09):
保存当前被执行函数的上下文

网友B:
系统时钟通过AHB预分频器,给相对应的外设设置相对应的时钟频率

网友C:
返回值类型与参数类型

网友D(2023-02-02):
STM32的USART发送数据时如何使用TXE和TC标志

网友E:
STM32F4 串口波特率最大为多少

网友F:
STM32上的USART2_CTS和USART2_RTS是什么

网友G:
stm32f4中printf函数对应哪个串口?

网友H:
STM32F4 的发送与接收是通过数据寄存器 USART_DR 来实现的,这是一个双寄存器,包含了 TDR 和 RDR。

网友I:
STM32的usart的DMA方式发送 一个数 ,程序怎么写?

网友J:
stm32f4的一共有多少个usart

网友K(2023-08-01):
A在使用自己声明的mysum之前,初始化(注册)一下该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