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两块STM32分别控制一块ESP8266,实现两机信息交互

楼主(2022-02-28):
两块STM32分别控制一块ESP8266,实现两机信息交互
1.前言
        2019年上半年,为了准备一个机器人比赛,就去研究了一下ESP8266 WIFI模块。模块本身已经被封装得很好了,可是在搭载到单片机上出现了很多问题,借此机会总结一下:单片机配置流程和中间可能遇到的一些坑。

2.思路
做什么:单片机 控制 ESP8266。

怎么做:a.STM32核心板提供ESP8266所需要的硬件环境;
             b.程序中写好特定格式的命令,通过串口发送给ESP8266。

技术路线:\

网友A:
有代码嘛?

网友B(2022-10-07):
可以分享下代码吗

网友C:
表示它是函数指针,另外其函数实体可以先初始化为0

网友D:
make_youtiao()执行完后,控制转回到调用函数中

网友E:
LSI、LSE是作为IWDGCLK(独立看门狗)时钟源和RTC时钟源使用

网友F:
服务器端的模块配置为AP模式,客户端的模块配置为Station模式。

网友G:
可以通过网络远程控制ESP8266

网友H:
实现思路:TCP网络通信分层为:应用层、网络层、数据链路层、物理层;1. 设置ESP8266为station模式,在数据链路层连接AP,获取IP地址;2. 在网络层进行TCP连接:作为client连接远程server,作为server监听远程client信息

网友:
用AT指令对模块进行初始化设置成为透传模式,连接TCP服务器就可以了。也可以直接用透传固件,连接TCP服务器。

网友G:
STM32需要在两者之间使用逻辑电平控制器来安全地与 ESP8266 一起工作。

网友:
需要准备两个设备

一个作为客户端的ESP8266,编号Client
一个作为服务器的ESP8266,编号Server

网友I:
两片单片机使用串口与ESP8266通讯,设置8266均为UDP模式即可通讯。

网友J:
串口通信,TX是接RX的,RX接TX。你TX接TX,RX接RX,能收到信息才怪呢。ESP8266,刚玩的时候可以用AT命令

网友K:
WIFI模块ESP8266,一个主机,多个从机时,如何固定从机编号?

网友L:
ESP8266 RXD - 单片机 TXD,ESP8266 TXD - 单片机 RXD,具体需要 看模块 和 单片机 的 引脚排列,可以看 相关数据手册。

网友M:
如何在esp8266上实现web server

网友:
通过STM32向esp8266发送AT指令,对8266进行配置,设置好8266上传的ip地址,配置好后,用STM32发送要上传的数据给8266

网友I:
创建热点的设备能够连接外网时,ESP8266就可以连接外网将数据上传到云服务器

网友J:
ESP8266有三种工作模式:1.Station (客户端模式)2.AP (接入点模式)3.Station+AP (两种模式共存)station模式就是客户端模式的意思,说白了,就像联网的电脑、手机一样,属于一个客户端。

网友N:
MCU通过什么协议与无线模块交换数据?

网友O:
ESP8266通过串口与控制设备进行数据交互,非常容易设置

网友F:
两个ESP8266设备之间实现互相连接 项目中需要用WiFi做主从机数据交互

网友P:
有代码吗

网友Q(2023-02-02):
这个ESP8266可以设置ap吗?

网友R:
这个esp8266可以实现透传的吗?

网友I:
其实蓝牙是最简单的方式 了。

网友S:
单片机的设计比较复杂了。

网友F:
wifi通信服务器设置哪个?

网友T:
是通过服务器转发相关的数据吗?

网友U:
为什么不使用zigbee呢?

网友C(2023-08-01):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V:
时钟信号推动单片机内各个部分执行相应的指令

网友V: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W: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X:
A直接通过B声明的函数调用即可

网友Y: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D:
只有一块PCB,其上有一个12MHz的晶体

网友Z: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E: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