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沁恒CH579支持蓝牙mesh么?

楼主(2022-03-01):
沁恒CH579支持蓝牙mesh么?可以直接用CH582的BLEmesh的demo么?

网友A:
CH579支持蓝牙mesh,不可以直接用ch582的demo,ch579BLEmesh有demo啊,官网下载最新的evt包看看呢,在ble目录下。

网友B(2022-05-07):
当然是支持的,毕竟蓝牙沁恒很擅长

网友C:
不能直接用CH582的

网友D:
我觉得不能差太多吧,但是也不能直接用CH582

网友E:
沁恒不是有单独的CH579的蓝牙mesh代码么

网友F:
估计不能吧,但是蓝牙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G:
我看阿里上写的是支持CH579,蓝牙mesh

网友H:
现在蓝牙mesh太火了,真的。我看到了CH579是支持mesh的

网友I:
他俩好像蓝牙版本都不一样,所以估计是不行

网友J:
你还是用官方推荐的demo吧,别自己移植了,很难

网友K:
我猜测是不能,因为俩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L:
ARM内核的57x系列(对应一组EVT包,建议用Keil编译)、RISC-V内核的57x和58x系列(这俩系列各有一组EVT包,建议用MounRiver编译)都是支持蓝牙mesh的。579和582内核不同,需要用不同的编译器编译,但函数名、变量几乎相同,使用方法一致。无需移植,直接在官网下载各自对应的EVT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