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中断优先级怎么设定

楼主:
  MY_NVIC_Init(1,3,TIM3_IRQChannel,2);
1和3 这两个参数,两个数的取值范围均是0~3
按照这个原则,我想提升优先级,能否直接升至最高优先级,为什么大多数中断都采取中间的优先级

网友A(2022-03-01):
可以使用最高优先级,只要你自己规划好就行

网友B:
优先级是随便设置的,如果简单的应用的话

网友C:
这个得有个规划,重要的中断优先级设置高一些

网友D:
我觉得没啥,就是按照优先顺序设定就好

楼主:
每次中断一多,就难受,问题是有些没有先后的,只能认为定义,然后想其他办法补救

网友E:
这个是裸机的一个必经之路,优先级你正常设置即可,别冲突就行

网友F:
可能是你不是很理解中断吧,我觉得就是那个重要优先级就要高

楼主:
关键是怎么安排合理,

网友G(2022-04-01):
配置好优先级的寄存器就好

网友H:
楼主是无法区分哪个重要吗

网友I:
可以自己定义优先级别

网友J:
在哪里进行设置呢

网友K:
楼主有多少种中断啊

网友L:
抢占和相应的区别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