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这么试试程序升级如何

楼主(2022-03-01):
pc, AD
pcb1(前面屏带usb)pcb2(内部控制板)

pcb1与PCB2有串口通信

需求:
通过u盘,经pcb1给pcb2升级程序

做过一点iap升级,
我想参照此种方式,搭建程序升级框架,通过前面屏的usb实现两块电路板程序升级需求。

各位大神,这个初步思路应该没问题吧,哪位尝试过

网友A:
感觉好是好,就是工作量有点大

网友B:
完全可行,而且便于设备维护升级

网友C:
很是高大尚,考验功底的时候到了

网友D:
可以,没问题。

楼主:
串口更新有点慢啊~

网友E(2022-05-05):
没有问题,你这逻辑可以的

网友F:
正常来说你是需要把PCB1的数据传送到PCB2上,然后实现升级

网友G:
你这USB获取到的数据直接透传到PCB2上呗

网友H:
没问题,做个USB存数据,串口升级就行

网友I:
我觉得你的逻辑是对的,没啥问题

网友J:
没做过USB升级,但是做过串口升级

网友K:
其实串口升级就行了,USB就是把数据发送给PCB2就行

网友L:
没做过,但是你说的很正确吧,没问题的

网友M:
你想用USB给PCB1升级,还想给PCB2用串口升级是吧

网友N: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PCB1中得加个选择,就是这个固件让谁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