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8002功放受esp8266影响有规律的杂声问题

楼主(2022-03-01):
一个板子,有音频功能,功放是常见的8002,板子上有WIFI模块ESP-01S,也就是 esp8266那款。
现在发现功放受ESP-01S影响有杂声,很小的DA DA DA 杂声,很有规律。
把ESP-01S关闭(有个EN的使能脚),就没有这个杂声。
ESP-01S模块与8002在PCB上是没有线路交叉,在板子的两端。
试过给8002,电源(LDO),ESP-01S模块加大电容220uf,都没有消除杂声。
给8002电源串入磁珠,没有效果。
甚至直接把8002的音频输入脚接地,居然还是顽强存在。
8002没有单独接地,这可能是原因吧,不过本身8002在PCB的一个角落,没有其他电路混杂,单独接地应该也不会改善吧。
万能的网友,有没有什么建议,把这杂声消除?

网友:
排查方向:1、共地干扰;2、ESP-01S模拟地脚有没有处理好;3、信号强度匹配。

网友A:
你还是把图弄上来,别光说。

楼主:
求大佬指导

网友B:
贴一张吸波材料可能管用。或者给功放每只引脚围一圈高频电容接地。

网友C:
音频查分信号线上跨接33pF的电容,滤掉一下射频干扰试试。

网友C:
手机的耳机可以当收音机 天线用。所以除了排除电源串扰,RF干扰也要考虑。

网友D:
排除了电源干扰,就是WIFI天线辐射导致的,音频功放输入输出引脚都对地加十几pF的电容可以减弱这种干扰。
像你图上的,喇叭线很容易被辐射到。

@linguanghua :可以把C21 C22拆掉,确定是不是功放给干扰了
@linguanghua :喇叭输出插座在靠近插座处串联磁珠
试过15p ,33p,感觉没有效果。

网友A:
一派胡言

网友E:
对这个不熟,很有可能是共地干扰造成的,可以试一下把WIFI模块的地与你音频电路的地做隔离处理。

网友F:
别处理功放电源,处理esp8266的电源,和uart接口,磁珠电容上

网友G:
很简单的一个测试:使用排线把8266模块放远(1m以上)再试试

@linguanghua :耦合过去的还是辐射过去的呢?
把8266关闭就没事,这肯定是8266导致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H:
wifi 工作都是间歇性的, 类似继电器通断, 而且是低频的, 主要干扰在电源, 低频辐射也有
可以用方法确认 如两个电源独立, 地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