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采样精度如何改善

楼主(2022-03-01):
一是电路设计方面
二是程序优化方面

网友A:
控制运放部分噪声,

采样值滤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运放部分噪声,

采样值滤波处理

运放部分就是滤波和低噪呗,
还有别的方法么

网友B:
AD相关寄存器设置的是AD采样时的相关参数,并不是采样频率。

网友C:
更高的采样率会使用多个ADC拼接

网友D:
设置一个最长的采样周期就能获得最高精度

网友E:
用过采样可以提高分辨率

网友F:
硬件:位数高,噪声低的ADC芯片。

网友G:
应该使ADC的转换范围与被测电压匹配

网友H:
如何调整基准电压提高ADC精度

网友I:
ADC的精度与位数相关,与基准电压无关。

网友J(2022-04-01):
主要考验硬件功底啊

网友K:
这个需要很多注意事项

网友L:
电阻如何匹配呢

网友M:
跟基准电压当然有关系了

网友N:
感觉主要就是选型 还有就是电路

网友O:
每个环境都不应该忽略

网友P:
转换周期设置12CLK  分频设置8CLK  其实ADC还有阻抗的说法 匹配电阻不宜太大  先用50K范围电阻测试 小华半导体代理商技术支持热线:131 6807 9092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