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mega 88 不能进入仿真模式,请问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2-03-01):
TI, se, UG, ck, ar, atme
仿真器是JTAGICE mkII,芯片是atmega 88 pa,裸片,用SPI烧写程序可以成功。但是用debugWire接口,点击start debugging and break。在提示重新上电,手动重新加电后,提示:Setting debugWire fuse seems to have failed. Check your clock and fuse settings.
芯片reset管脚未接其它电容电阻器件,线路应该没有问题,仔细对照芯片手册的 debugWire部分查找过。
请问check your clock应该如何操作呢?
附上熔丝编程位的图。

(为了验证是否是仿真器的问题,我用了arduino的板子接在仿真器上,把arduino的主控芯片atmega328的复位引脚的多余线路断开,只连到6脚仿真插座,同样的操作是可以进入debugWire的仿真模式的。)

熔丝编程位

熔丝编程位

网友A:
SUT_CKSEL时钟选长一些,最后为_65MS试试。硬件电路看看debugWire上有其他连接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