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R8T6的EEPROM容量到底有多大?

楼主(2022-03-01):
STM8L052R8T6的EEPROM容量到底有多大?
数据手册说是256B,而参考手册将其归于大容量类,有2KB
不知实际是多少?

网友A:
你是问的flash吗?

网友B:
内置1K字节的EEPROM

网友C:
256 bytes data EEPROM

网友D:
https://www.st.com/zh/microcontrollers-microprocessors/stm8l052r8.html

网友:
STM8L152R8 内部的 EEPROM, 手册上说是带有RWW功能的

网友E(2022-04-01):
额 怎么说法都不一样啊

网友F:
应该是有多少个256

网友G:
那就是还是2K是吧

网友H:
差不多就是这么大

网友I:
RWW是什么功能啊

网友J:
2K有点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