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 revision code X为什么读内部ID号时,时钟50M,会出错

楼主(2022-03-02):
stm32f103 revision code X为什么读内部ID号时,时钟50M,会出错

网友A(2022-08-28):
你将主频降下来一些,再去读取

网友B:
这个没遇到过啊,主频是不是有些高了啊

网友C:
请问,你说的stm32f103 revision code X指的是什么?

网友D:
正常读取ID的话,应该不需要时钟吧,就地址对了就行的

网友E:
你用STlink读取看看,是不是能正常读取唯一ID

网友F:
不太理解你说的stm32f103 revision code X是什么

网友G:
你说的是时钟是仿真器读取的速度还是单片机工作的主频?

网友H:
应该不会的啊,正常读取ID是不用时钟这块的吧

网友I:
我觉得你可能没描述明白,主要是这个stm32f103 revision code X是啥都没说

网友J:
报错信息是什么?贴出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