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MX——stm32F334_DAC852芯片模块的接线方式,基准电压...

楼主(2022-03-03):
stm32CubeMX——stm32F334_DAC852芯片模块的接线方式,基准电压接线方式是啥???

网友A:
基准电压,比如ST的基准电压就是3.3V/2

网友B:
这个也不是很清楚,是不是DAC的一个基准电压啊?

网友C:
你可能需要看DAC芯片的数据手册了,看看如何操作

网友D:
可能是DAC852的一种基准方式连接吧,比如给它个基准电压

网友E:
没用过这个dac,但是我觉得应该这种和ADC一样,都需要一个基准才行

网友F:
你去看看这个芯片的使用说明吧,应该不是很复杂

网友G:
Dac而已,还比较简单的,你去看看它的接线方式或者网上搜搜接线方式

网友H:
需要你给DAC提供个基准电压吧

网友I:
是不是要你设置个基准电压啊?

网友J:
你把这个芯片的手册贴出来,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K(2022-04-03):
接线方式是指什么呢

网友L:
它也有内部基准吧

网友M:
具体得看芯片手册

网友N:
想要用外部基准电压吗

网友O:
得从外部给一个基准

网友P:
只有一种连接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