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DC-DC芯片启动时间影响STM32G030外部晶振工作的问题

楼主(2022-03-01):
在使用STM32G030过程中发现DC-DC芯片上电启动时间长会使HSE不能正常工作。示波器查看晶振波形无问题。
电路图是由DC-DC给LDO供电,LDO给STM32G030供电,试验发现更改DC-DC的启动时间使LDO的上电时间小于2ms时,HSE可正常工作,否则HSE不能正常工作。
程序是由STM32cube MX生成,将PLL配置为HSI,可以正常运行。将PLL配置为HSE,程序在执行SystemClock_Config();函数时会卡在下图所示地方。

楼主:
进一步查看是卡在下图位置导致:
请问上电时间会影响什么因素而使单片机的HSE不能正常工作?怎么以最小的改动来解决目前的问题?在选择DC-DC芯片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A:
电源的上电时间应该和mcu启动关系不大

可以关注下复位电路,别是干扰了复位电路

网友B:
幻觉吧,想不到是怎么影响的,
查查硬件呢

网友C:
晶体震荡频率怎样?准不准?

网友D:
启动时间长这个什么原因导致的,可能是电源不稳导致,mcu启动出错吧

网友E:
外部晶振的波形起振过程是不是比较长

网友F(2022-04-01):
感觉不是dcdc的问题呢

网友G:
是不是电容用的不对呢

网友H:
复位电路啊  晶振电路啥的 应该查一下

网友I:
基本上不怀疑dcdc芯片

网友J:
晶振是好的吗

网友K:
电源稳定不稳定 监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