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SPI 主从通信,主机接收到从机数据第一位数据不对

楼主(2022-03-01):
主机发送0xa2,从机接收主机发送的数据,判断接收到的数据是不是0xa2,如果从机接收到的数据是0xa2,从机发送: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给主机.但是主机接到的是: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

```
uint16_t SPI2_ReadWriteByte(uint16_t TxData)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等待发送区空
        SPI_I2S_SendData(SPI2, TxData);                                                                 //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byte数据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uint8_t SPI_TxBuffer[12] =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
void SPI2_IRQHandler(void)
{
        if(LL_SPI_IsActiveFlag_RXNE(SPI2)==SET){
                SPI_IT_Rec=SPI2->DR;
                if(SPI_IT_Rec == 0xa2){
                        for(uint8_t i=0;i<12;++i){

                                SPI_RxBuffer= ReadWriteData(SPI_TxBuffer);
                        }
                        SPI_Flag = 1;
                }
        }
}
```

网友A:
SIP读取时,需要主机产生信号再进行读取,写入也是类似。每次发送完一个数据都要先读取。在开启中断前,先把数据读取完毕后,再开启。

网友B:
首先你的主机,读取的时候,也是由你来产生的CLK。对方在收到A2命令后,需要通过写入空数据让从机将数据传输出来。

发送A2时使用SPI2_ReadWriteByte这个函数即可。楼主,你用的是双线还是三线模式?建议看看SPI通讯协议。

网友C:
如同楼上TX所说,SPI全双工通讯时,主发送的同时也收到从发的信息,因为时钟是由主提供的。所以楼主注意这个细节,调整一下判断逻辑就可以了。

网友D:
发送 0xa2 时,实际上你已经收到了一个字节0, 所以要忽略掉第一个字节

网友E(2022-04-01):
每次第一位都不对吗

网友F:
全双工得用四根线了吧

网友G:
是用的是一主一从吗

网友H:
这个需要终端电阻吗

网友I:
应该是不会有冲突的

网友J:
建议还是用全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