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生成随机数

楼主(2022-03-01):
51的单片机,怎么生成随机数

网友A(2022-04-08):
自己写个函数,假随机数

网友B:
51好像没有真随机数发生器吧

网友C:
假随机数呗,这个咋都好搞的,但是重启之后还是初始,保存不了

网友D:
就传一个数,出来一个数,进去是个随机数,出来就就是随机数喽

网友E:
51都是假随机数吧,所以你自己写个规则就好了

网友F:
随机数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假随机数就是一个规则而已

网友G:
你随机截取个数据也行的吧,也算是随机数

网友H:
随机数如果有真随机数发生器还好,其他假随机数就没意思了

网友D:
看你需求呗,你取个存储里的数据,然后你做个算法,输出一个数据就行的

网友I:
随便生成的,你有数据输入,数据输出就行

网友J:
C语言库有随机函数

网友K:
有一个随机数生成函数

网友L:
随机数生成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