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流水灯能否节省IO

楼主(2022-03-01):
想做流水灯效果,有没有节省IO的方法

之前因为数量少,一直用的IO直连,现在灯的数量多了,怎么改进

网友A:
这个流水灯,一直停留在例程,测试阶段
真正用的话
很少用吧

网友B:
说起来,那种一大长条的流水灯,比拼的就是IO脚了?
应该有其他控方式,
参照下节日彩灯看看

网友C:
用串转并逻辑芯片

网友D:
可以啊,用IO扩展芯片,或者串转并芯片。

网友E:
使用串口操作。

网友F:
一般板子上有个闪烁指示灯,没设计过那么多的

网友G:
可以参考点阵的思路

网友H:
可以的啊,扩展IO。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用IO扩展芯片,或者串转并芯片。

有型号能推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参考点阵的思路

恩,点阵还这能节省些io

网友I:
可以的啊,如楼上所述,IO扩展芯片,串转并芯片都可以。

网友J:
可以的,楼上几位都回答了。

网友K(2022-04-01):
用译码器也行

网友L:
点阵如何节省引脚呢

网友M:
那就扩展其他接口的芯片

网友N:
楼主想要多少流水灯啊

网友O:
市场上的大型流水灯怎么做的呢

网友P:
是不是有专用的芯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