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总是觉得risc的mcu有点难

楼主(2022-03-01):
更朋友也讨论的很久

一方面想尝试,一方面又总是各种原因停下来

最后总结了下,一是周边环境,二是项目进度要求,三是熟悉程度制约了

如果可能的话,单独开辟出一个专项开发小组,做无生产任务开发,可能会有改善

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入门,或者更换MCU的

试试CSM32RV20,上手快

网友A:
开始是有点不适应,主要还是对IDE不熟悉,沁恒的IDE相对来讲是非常不错的,补充一下,MounRiver Studio假如出现解决不了的状况的话,直接重新装一下IDE,提示是不是保留之前的设置的话,直接选否。还有就是IDE仿真的外设,可能要设置一下,官方有说明。

网友A:
还有就是老版本的项目,用新版本打开,编译或者调试,经常出问题,最好在新版本的IDE里面重新建项目。把老版本的内容复制过来,除此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B:
用的少,习惯了就好

用惯了安捷伦的示波器,其他的示波器用着也难受不是?

网友C:
难可能是你用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老版本的项目,用新版本打开,编译或者调试,经常出问题,最好在新版本的IDE里面重新建项目。把老 ...

还真是不爱更新版本,能用就不更新,惭愧了

网友D:
你把它当stm32来学也就不难了,按照当初的学习stm32步骤在risc上来一边也该也差不多了

网友E:
开发环境不熟悉,属实会觉得比较难

网友F:
你可以先用过IAR,熟悉IAR了,再用RISC-V的开发环境就觉得稍微习惯一些了

网友G:
这咋说呢,时间,得有时间学习才行;

网友H:
入门得靠自己啊,其实MCU都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I:
这个只是一个开发的习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它当stm32来学也就不难了,按照当初的学习stm32步骤在risc上来一边也该也差不多了 ...

恩,
32和keil还比较熟

网友J:
可能是开发环境的不熟悉和项目进度束缚了你吧

网友K:
要想入门一个MCU,习惯他,属实费劲的

网友L:
入门还好,就是不习惯,导致自己很想放弃

网友M:
我之前也是,用risc-v内核的芯片就是不习惯,做事很慢

网友N:
可能是效率和失败太多了,导致自己没信心了吧,自己好好**一下,就会成功的

网友O:
试试吧,跟领导要求一下时间,好好搞搞

网友P:
可以试试俺搞得那个ide 使用起来很简单,和keil差不多

网友Q(2022-04-01):
用的比较少吧。

网友R:
isc的mcu可以的。

网友S:
WCH的芯片还是可以的。

网友T:
刚开始接触,这很正常。
其实,比ARM的M3、M4简单。
用一段时间上手就好了

网友U(2022-06-15):
编程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得多花时间去琢磨研究吧

网友V:
熟练度问题,用的多了就不觉得难

网友W:
网上有很多的教程可以参考

网友X:
这个资料比较少。

网友Y:
去学习一下MRS吧

网友Z:
用惯了某种芯片突然再换其他的可能会不习惯吧

网友Z:
哈哈,也就是思维定势的局限性

网友AA:
用C的话,其实差别不算太大,现在最头痛的是RISC-V不支持非对齐访问。我这种经常用单字节结构体来解析数据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噩梦。原来在cortex-m上的程序直接搬过来就到处hardfault了。

网友S:
都是C语言编程有什么难得

网友AB:
开发环境不熟悉?

网友AC:
可能是hi资料有点少吧

网友AD:
risc的mcu开发一样的

网友AE:
你要应用在哪里呢

网友AF:
ch32v103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AG:
沁恒的比较简单吧。我就从沁恒的开始学会32位单片机的。新建工程直接能编译,以前学STM32的,新建个工程就比较累,要各种复制文件夹,设置环境等,直接把我劝退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AA:
用C的话,其实差别不算太大,现在最头痛的是RISC-V不支持非对齐访问。我这种经常用单字节结构体来解析数据 ...

对的,这个不支持非对齐访问,太痛苦了。

网友AH:
编程方式都一样

网友W:
主要是资料有点少

网友AI:
可以看官网提供的例程的

网友AJ:
跟芯片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K:
risc的mcu开发都是一样的。

网友AL:
刚开始总是拿新的RISC-V的开发工具与自己曾经熟悉的ARM开发工具做比较,总期望在其中找到自己熟悉的那些菜单和功能,找不到就觉得这个新的RISC-V开发工具不好使,感觉低档,心里也暗自骂过。后来还是逼着自己去适应,到现在也算是慢慢摸索出来些东西了,不会的就多到网络上去查找一下,其实上手也没那么困难的。只要思想到位了,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去克服。

网友AM(2022-08-16):
可以自己设计rsic-v吗

网友AC:
入门很简单。

网友AN:
你说的是入门难把

网友AO:
总结起来非常难吗

网友AP:
跟arm的单片机一样的。

网友AK:
这个就是以后的应用趋势了。

网友AQ:
主要是资料比较少吧

网友AM:
ch32v103不难的。

网友AR:
主要是资料不是 很多。

网友AS:
哪个芯片好用一些呢

网友AT:
怎么才能提升呢

网友AE:
risc的mcu性能很高。

网友AU:
risc MCU前景如何?

网友AK:
现在RISC架构的单片机资料很少。

网友AV:
RISC-V内核的MCU,哪款产品比较好?

网友AW:
主芯片有哪些型号

网友AX:
RISC-V 内核的 MCU 芯片

网友AY:
看Risc-V取代Arm的可能性

网友AV:
正在开发RISC-V MCU

网友AZ:
难不难也和能力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