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打印小方块' □ '是因为什么?

楼主(2022-03-01):
请教大家  串口打印 '□' 这种小方块是因为什么?串口速度,乱码,无法打印的字符还是什么?

网友A(点评):
串口接收软件选择16进制显示

网友B:
乱码了,可能是串口速度设置和实际的速度不匹配,采样错误,跑到非ascii码范围了,

网友C:
99%是码率问题,产生误码,导致正常字符变成乱码。当然不排除串口性能问题导致的丢码。

网友D:
还有可能是你用的串口工具不支持中文显示

网友E:
你发条完整的显示来看看?
一般查下波特率

网友:
串口软件没选HEX格式,造成接收到的数据以ascii码显示

网友F:
如果上面说的都没有,看看地线接好没

楼主:
也不是全部都是显示这种方块,只是串口中的数据会包含这种方块导致程序运行失败,就很想弄清楚这种方块的来源,昨晚测试了使用不同的波特率进行传输,发现在正常波特率基础上过高或过低就会全部都打印这种方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