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快速替换STM32F103转

楼主(2022-03-01):
GD32F103快速替换STM32F103
注:本文档仅针对GD32F103系列替代STM32F103系列
版权归作者

一、相同点**
1)、外围引脚PIN TO PIN兼容,每个引脚上的复用功能也完全相同。
2)、芯片内部寄存器、外部IP寄存器地址和逻辑地址完全相同,但是有些寄存器默认值不同,有些外设模块的设计时序上和STM32有差异,这点差异主要体现在软件上修改,详情见下文。
3)、编译工具:完全相同例如:KEIL IAR
4)、型号命名方式完全相同,所以替代只需找尾缀相同的型号即可,例如:STM32F103C8T6 GD32F103C8T6
5)、仿真工具:JLINK STLinkUlink GDLINK
二、外围硬件区别

网友A:
相同尾缀,都直接能替?

网友B:
大部分人,都是奔着替代去的

网友C:
st贵的用不起啦,gd的替代之后估计就不会再用st了,毕竟折腾一次太麻烦。

网友D:
看看,兼容性还可以?

网友E:
程序应该不能兼容吧?

网友F:
程序代码也兼容吗?还是?

网友G:
今天刚试了一下,直接用st的代码下进去,能正常运行,只验证了io,串口,flash的读写都正常,其他的有待验证。不明白gd的flash不是说只支持字的读写方式吗?为什么我的程序按半字读写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