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103CBT6 ADC采集影响外部中断

楼主(2022-03-01):
麻烦问一下,  我用的是HK32F103芯片, 通过PA1进行电池电压采集, PA7作为按键外部中断输入,  当程序运行到ADC采集的时候,  会产生PA7的外部中断  这是什么原因啊?  同样的程序在STM32上就不会,  我需要修改什么地方吗

网友A:
同意的程序,从ST移植过来的?

网友B:
航顺和ST的程序不能兼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的程序,从ST移植过来的?

是的  同样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顺和ST的程序不能兼容的啊

但是ADC为什么会影响外部中断啊  我看这两个引脚也没有复用关系的  还有哪里需要注意吗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的啊,大佬帮忙

网友C:
正常是不会影响到的。检查你ADC的初始化设置,看是否有跟PA7引脚误关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是不会影响到的。检查你ADC的初始化设置,看是否有跟PA7引脚误关联的? ...

void BSP_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ADC_BAT_CLK,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BAT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ADC_BAT_PORT,&GPIO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ADC_DeInit(ADC1);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uint16_t get_adc_value(uint8_t ch)
{
        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EOC);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__NOP();
        __NOP();
        __NOP();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uint16_t get_adc_battery(void)
{
        uint16_t ADrefint,ADbat,voltage;

        get_adc_value(ADC_CH_VREFINT);
        SYS_Delay(10);
        ADrefint = get_adc_value(ADC_CH_VREFINT);
        SYS_Delay(10);
        get_adc_value(ADC_CH_BATTERY);
        SYS_Delay(10);
        ADbat = get_adc_value(ADC_CH_BATTERY);
        voltage = (1200 * ADbat / ADrefint) * 122 / 22;
        return voltage;
}

我的ADC是这样操作的   麻烦看一下对吗?、

网友C:
把你能复现现象的工程发一下看看,同时把外部中断电路、ADC采集的外部电路原理图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能复现现象的工程发一下看看,同时把外部中断电路、ADC采集的外部电路原理图发下。 ...

你好  版主  这是我的工程  麻烦你看一下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版主  这是我的工程  麻烦你看一下  谢谢

直接跑你的工程 没有进外部中断EXTI9_5_IRQHandler()哦。把EXT引脚电路和ADC原理图也发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跑你的工程 没有进外部中断EXTI9_5_IRQHandler()哦。把EXT引脚电路和ADC原理图也发下看看吧 ...

这是原理图  SWITCH2接的外部中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原理图  SWITCH2接的外部中断

你试试,所有调用SYS_Delay()函数的地方,都屏蔽掉,看是否就不会反复进EXTI中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原理图  SWITCH2接的外部中断

可以了吗?你微信多少?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了吗?你微信多少?加一下

你好   我的微信是183804293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所有调用SYS_Delay()函数的地方,都屏蔽掉,看是否就不会反复进EXTI中断。 ...

你好  我全部屏蔽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D:
ADC 精度如何?与st对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