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AD转换,通道2打开,通道6不起作用了

楼主:
AD转换,通道2打开,通道6不起作用了;把通道2屏蔽掉,通道6正常

楼主(2022-03-01):
请问下,哪里配置的不对呢?

网友A:
参照多通道例程

网友B:
使用的是什么转换模式啊

网友C:
把通道2换成通道3试试看

网友D:
代码中产生了干扰

网友E:
有公共的引脚吗

网友F:
换成其他通道试试看

网友G:
配置有冲突?

网友H:
看看通道之间是否有冲突

网友I: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是不是通道之间有冲突造成的?还是别的原因呢?

网友J:
应该是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