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装完驱动,CRT识别不到是为什么

楼主:
设备管理可以看到,
但是CRT识别不到串口号,

串口助手可以

网友A(2022-03-01):
CRT可能出差了,
重启下电脑试试呢?

网友B:
这是个难题~

网友C:
重启下电脑

网友D:
用CRT的都是高手

网友E:
电脑系统不对

楼主:
其他串口可以看到,唯独这个不行

网友F:
用别的串口软件试看看吧

网友G(2022-04-01):
请问CRT是什么啊

网友H:
是否需要打个补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否需要打个补丁呢

请问什么补丁,能否提供下名称,我去搜搜

网友I:
提示信息是什么呢

网友J:
是不是版本不匹配啊

网友K:
有其他可以选用的软件吗

网友L:
需要安装其他环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