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001IPW14R

楼主(2022-03-01):
德州仪器(TI)MSP430系列超低功耗微控制器由多个器件组成,具有针对各种应用的不同外设集。该架构与五种低功耗模式相结合,经过优化,可在便携式测量应用中实现更长的电池寿命。该器件具有功能强大的16位RISC CPU,16位寄存器和恒定发生器,有助于实现最高的代码效率。数字控制振荡器(DCO)允许在不到1μs的时间内从低功耗模式唤醒到活动模式。
MSP430G2x01和MSP430G2x11系列是一款超低功耗混合信号微控制器,内置16位定时器和10个I / O引脚。 MSP430G2x11系列器件具有多功能模拟比较器。

品牌:TI
型号;MSP430G2001IPW14R
封装:TSSOP14
包装:2000

典型应用包括低成本传感器系统,可捕获模拟信号,将其转换为数字值,然后处理数据以供显示或传输到主机系统。

特性
FAE:13723714318
低电源电压范围:1.8 V至3.6 V.
超低功耗
有源模式:1 MHz时为220μA,2.2 V
待机模式:0.5μA
关闭模式(RAM保持):0.1μA
五种省电模式
待机模式下的超快唤醒时间小于1μs
16位RISC架构,62.5 ns指令周期时间
基本时钟模块配置
内部频率高达16 MHz,具有一个校准频率
内部超低功耗低频(LF)振荡器
32kHz晶体
外部数字时钟源
具有两个捕捉/比较寄存器的16位Timer_A
掉电探测器
用于模拟信号比较功能或斜率A / D的片上比较器(参见参考资料)
串行板载编程,无需外部编程电压,安全保险丝可编程代码保护
采用Spy-Bi-Wire接口的片上仿真逻辑
采用14引脚塑料小外形薄封装(TSSOP)(PW),14引脚塑封双列直插封装(PDIP)(N)和16引脚QFN(RSA)

运作模式
MSP430具有一种工作模式和五种软件可选的低功耗工作模式。中断事件可以从任何低功耗模式唤醒设备,为请求提供服务,并恢复到从中断程序返回的低功耗模式。软件可以配置以下六种操作模式:
•活动模式(AM)

所有时钟都有效
•低功耗模式0(LPM0)
CPU已禁用
ACLK和SMCLK保持活动状态,MCLK被禁用
•低功耗模式1(LPM1)
CPU已禁用
ACLK和SMCLK保持活动状态,MCLK被禁用
如果DCO未在活动模式下使用,则DCO的直流发生器被禁用
•低功耗模式2(LPM2)
CPU已禁用
MCLK和SMCLK被禁用
DCO的直流发电机保持启用状态
ACLK保持活动状态
•低功耗模式3(LPM3)
CPU已禁用
MCLK和SMCLK被禁用
DCO的直流发电机已禁用
ACLK保持活动状态
•低功耗模式4(LPM4)
CPU已禁用
禁用ACLK
MCLK和SMCLK被禁用
DCO的直流发电机已禁用
晶体振荡器停止
闪存
闪存可以通过Spy-Bi-Wire或JTAG端口进行编程,也可以通过CPU在系统内进行编程。 CPU可以对闪存执行单字节和单字写操作。 闪存的功能包括:
•闪存具有n段主存储器和4段信息存储器(A至D)每个64字节。 主存储器中的每个段大小为512字节。
•可以一步擦除段0到n,或者可以单独擦除每个段。
•可以单独删除段A到D,也可以将段0到n删除。 段A到D也是称为信息**。
•段A包含校准数据。 复位后,段A受到编程和擦除保护。 它可以解锁,但如果设备特定的校准数据是,则应注意不要擦除此段需要。

外设通过数据,地址和控制总线连接到CPU,可以使用all处理说明。 有关完整的模块说明,请参阅“MSP430x2xx系列用户指南”(SLAU144)。振荡器和系统时钟时钟系统由基本时钟模块支持,该模块包括对32768-Hz钟表晶振的支持振荡器,内部超低功耗低频振荡器和内部数字控制振荡器(DCO)。基本时钟模块旨在满足低系统成本和低功耗的要求消费。 内部DCO提供快速开启时钟源,稳定时间不到1μs。 基础的时钟模块提供以下时钟信号:
•辅助时钟(ACLK),来自32768-Hz钟表晶振或内部LF振荡器。
•主时钟(MCLK),CPU使用的系统时钟。
•子主时钟(SMCLK),外围模块使用的子系统时钟。
欠压电路用于在通电期间向器件提供适当的内部复位信号断电。数字I / O.
有一个8位I / O端口实现端口P1-和两位I / O端口P2:
•所有单独的I / O位均可独立编程。
•可以进行输入,输出和中断条件的任意组合。
•边沿可选中断输入功能,用于端口P1的所有8位和端口P2的两位。
•所有指令均支持对端口控制寄存器的读/写访问。
•每个I / O都有一个可单独编程的上拉/下拉电阻。
看门狗定时器(WDT +)
看门狗定时器(WDT +)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在a后执行受控系统重启出现软件问题。如果所选时间间隔到期,则生成系统重置。如果看门狗在应用程序中不需要该功能,可以禁用该模块或将其配置为间隔定时器并且可以选定的时间间隔生成中断。

Timer_A2是一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带有两个捕获/比较寄存器。 Timer_A2可以支持多个捕获/比较,PWM输出和间隔时序。 Timer_A2还具有广泛的中断功能。可以在溢出条件下从每个捕获/比较计数器产生中断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