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开工后的一段经历——道理都懂,一用易忽略的几个模拟.....

楼主:
#申请原创#
我最近所做的项目都是与模拟相关,有新项目也有改造老项目。在这之中发现了一些很基本但也是大家(主要是新手)很容易忽略的模拟电路设计问题。现将遇到的一些问题与感想总结一下。
一、多多关注数据手册
讲到这一点,不得不为自己的粗心而脸红。先简单讲一下设计要求:
1. +5V单电源供电
2. 输入范围0-1.5V
3. 输出范围0-3V
4. 输入信号频率3-10k
这是一款没有什么难度的单电源放大电路设计,按道理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可是因为自己的一个粗心导致自己在阴沟内翻船。先讲一下设计思路:
1. 因为是单电源供电,所以使用同相放大,放大倍数为3/1.5=2
2. 因为最大输入信号频率为10k,所以结合放大倍数,增益带宽积不小于20k
3. 输入信号为正弦信号,所以压摆率不小于
4. 根据设计要求的输入输出范围(其中0V要求小数点后2位即可),可以选择不是输入输出轨到轨的运放,因此选择运放的范围就放宽了许多。但这也我阴沟内翻船埋下了伏笔。
5. 由于输入信号最大为10k,所以放大电路的-3dB应远大于10k
好了到这里大体可以确定运放了。这里我选择了TL082。为什么选择这款运放呢?因为考虑到后续可能会提升设计要求,所以放宽了许多的指标,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款运放--便-
并且其他产品中用量很大,所以优先考虑这款运放。同时因为赶时间,没细看手册,想当然的认为没什么问题,所以铸成大错。其实仔细看一下数据手册就会发现问题:
供电电压范围、带宽积、压摆率都符合要求,因为对失调电压没有严格的要求,所以其失调电压也可以接受。问题就在于其较窄的输入输出范围。根据其手册的标注,5V单电源电压减去这个4V输入范围后根本不满足设计要求的(其实这里就是问题所在)。
到了实际的调试中发现TL082输出完全是一堆杂乱的信号,完全不能实现放大功能。由于没仔细看手册,所以想当然想难道运放有问题?换了几个运放都是如此,内心十分郁闷。后来又仔细阅读手册才发现其输入范围根本就不符合设计要求!换了一个输入输出轨到轨的运放就可以看到期望的信号了。
作为了一个老手居然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属不该,也希望新手们同时也是我在今后的设计中要多注意这方面的细节,千万不要因为赶时间和过去的所谓使用经验想当然,一定要多看数据手册!
二、运放失调电压惹的祸
这是对一款老产品做改造时发现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对一使用DCDC芯片搭建的恒流源做调节时,发现当电位器调节到底的时候,恒流源仍会输出一个可观测到的很小的电流。恒流源电路示意图如下:
当时将电位器移除,参考信号直接接地,发现恒流源可以做到电流输出为满足小数点后三位为0的设计要求。测量中发现电位器旋到底时有残压,那么可以肯定作为参考信号的电位器输出到底时值仍较大,所以造成电流会有“残留”。同时这个问题在批量生产中时有时无,一度怀疑是电位器生产离散性的问题。按道理只需对电位器更换就可以了,但实际情况是从正常的机器上拆下电位器换到有问题的机器上,问题也是时有时无,所以根本原因不在这里。
于是乎为了控制这个误差,我想到了在回路中加入一个增益为K的放大电路来减小这个输出误差。在此提前说明一下这个方案并不是最终解决方法,实际发现是一条弯路。
由于控制恒流的电路在DCDC内部,所以只能在采样反馈回路下功夫。尝试提高采样电阻值,这样“残留”的电流会被放大,从而在控制回路中被抑制。实际测试发现这样做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也带来了采样电阻功耗变大,DCDC输出电压被抬高,参考电压因为引入K值也需要相应拓宽的问题。所以这个解决方案被否掉了。
似乎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在翻看LM358的数据手册时,意外发现A型与B型的失调电压有一个数量级的不同:
猜想可能是运放失调电压过大,加上电位器的残压造成恒流源输出不为0。换了一个B型的LM358,问题解决了。跟换一批有问题产品的运放,问题都解决了。可以肯定运放的失调电压是造成恒流源输出不为0的主要原因。
三、老生常谈—运放的轨到轨
还是上一个老产品,其电压测量部分电路示意图如下:
这个电路要求实现输出0-5V的电压,且当输出0V时小数点后三位也必须为0。这个电路有问题,首先该运放是单电源供电,同时选用了一款非输出轨到轨的运放,所以其根本不可能输出为满足要求的0V
那输出轨到轨的运放是否满足要求?答案是看你的需求。我们看一下一款输出轨到轨的运放TLV2197的数据手册:
可以发现其输出也不可能完全为0,所以如果要求输出电压在小数点后多少位(如3位)必须为0,则轨到轨输出运放也是不满足要求的。实际上运放轨到轨的概念还是很有迷惑性的。相对于早期的运放,现在的运放在输入输出范围上有了很大拓宽,可以达到相对于电源电压几个mV的压差,所以称之为轨到轨,但实际上其不能也无法真正做到满电源输出。
四、电流采样也需要注意导线电阻的影响
这还是上一款产品中的一个设计问题。为了测量电流的大小,前任工程师作出了如下设计:
电流的范围为0-1A,采样电阻选择1/1%。实际测量发现测量出来的电流值在较大时精度很差。有人怀疑是ADC部分精度不好。经测试ADC部分满足精度要求,所以将目光放到采样部分。观察上图其实可以很容易的发现问题:
观察PCB上的连接采样电阻的走线(红色部分)居然不足15mil!计算一下这段PCB上的走线电阻为 ,则在1A时压降为82.7mV。所以会出现测量出来的电流值在较大时精度很差得情况。
在实际设计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流过大电流时PCB走线上的压降,要将走线拓宽,同时采样电阻也要尽可能靠近信号调理电路!

网友A(2022-03-01):
学习了,讲的详细。

网友B:
细节决定好坏,大面的原理,基本都懂,有时候一个小细节能改善不少

网友C:
讲解透彻,谢谢分享。

网友D:
学习了,细节很重要

网友E:
采样时一般都是直接从采样电阻两端直接单独引线到放大电路去,而不和电流流过的路径共用。

网友F(2022-04-01):
楼主说的非常有道理

网友G:
细节真的是很重要啊

网友H:
能达到绝对的零电平输出吗

网友I:
pcb的布线也很重要啊

网友J:
这个考虑的真是太细致了

网友K:
考虑的因素好多啊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