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智能车竞赛] 新人求助

楼主(2022-03-01):
想请问各位大佬智能车的程序编写该如何入门啊,看了很多资料,工程文件里的代码根本看不懂,目前用的是MM32F3277

irx
先去把理论学会了再去看看代码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有点难

网友B:
建议先了解芯片原理和特性,然后再是从编程入手。

网友C:
1.先弄懂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原理:(1)半桥驱动的原理。(2)电流保护的原理。(3)霍尔元件的原理。(4)电机运转时的三相时序图。
2.单片机的基本功能了解:(1)单片机是干什么的(2)定时器与PWM的原理(3)AD转换器的使用
3.C语言基础。
4.平台选择:keil、iar等等。

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先弄懂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原理:(1)半桥驱动的原理。(2)电流保护的原理。(3)霍尔元件的原理。(4)电机 ...

他的这种治疗方案,应该是先戒除农药和大吉大利吃,然后买块开发板

网友E:
先理论后实践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的这种治疗方案,应该是先戒除农药和大吉大利吃,然后买块开发板

开发板的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F:
没有做过这方面的项目啊

网友G:
可以参考开发板的代码

网友H:
都不知道如何入门啊

网友I:
找那种注释多的代码看

网友J:
智能车的切入点是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智能车的切入点是什么呢

BLDC+各种传感器吧

网友K:
了解MCU,各种传感器工作原理,电机控制算法等。

网友L:
这个不是一般的问题哦,很难的,不太好解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弄懂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原理:(1)半桥驱动的原理。(2)电流保护的原理。(3)霍尔元件的原理。(4)电机 ...

感谢,已经小小入门了

网友M(2022-04-01):
没有研究过智能车啊

网友N:
都需要使用哪些传感器呢

网友O:
感觉需要的理论知识很多啊

网友P:
感觉没有什么头绪啊

网友Q:
怎么才算是入门呢

网友R:
拿一块现成的板子研究比较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