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什么原因会导致下载hex文件失败

楼主(2022-03-01):
请问下载hex文件失败,是什么原因照成的,这个板子做过3版,第一版最好下载,第二版下载的时候把电源电容全部去掉才可以,di3版直接无法下载,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HEX是用ISP51、PRO06这些环境烧写的。
HEX文件下载失败是什么现象?

网友B:
什么意思?使用什么软件,keil?isp51?

网友C:
不能下载的问题来源于电路板上的分布电容,你试试去掉所有的电解,估计下载就正常了

网友D:
在以后的电路设计中加了个4148和jet51电源隔离开

楼主:
好,吸收大家的经验

网友E(2024-03-06):
供电电压不稳定或者不满足目标板的要求,可能会导致下载失败

网友F:
固件问题

网友G:
大部分原因手jlink问题,也有可能是焊接问题。

很多原因的,比如接触不良,BOOT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