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单片机可不可以烧录

楼主(2022-03-01):
中颖单片机可不可以烧录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可以的,在烧写的配置项可以设置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8位机有吧

网友C:
一样有,在烧写界面的用户信息区进行设置

网友D:
什么内含ROM的单片机不可以烧录?

网友E(2022-04-01):
怎么可能不能烧录呢

网友F:
当然是可以的了

网友G:
当然是可以的 不需要配置什么吧

网友H:
所有单片机都是可以的

网友I:
使用默认的就可以吧

网友J:
是的 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