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外部用32.768做定时的话精度有多少

楼主(2022-03-01):
外部用32.768做定时的话精度有多少

网友A:
晶振的话,应该是主要受晶振自身精度的影响吧,和MCU关系不大

网友B:
嗯,取决外部32.768振荡源或者时钟源的精度,如果是用晶体,还跟晶体本身的性能参数、PCB的布局、环境温度的条件等有关系

楼主:
这些你可以通过软件的一些处理进行补偿

网友C:
嗯,工作量和难易程度取决你的精度要求。

网友D:
这个得看频率差多少了

网友E:
一般可以通过匹配电容来微调

网友F:
你用的多大的电容?

网友G:
Tmer1选多少?

楼主:
10p的电容,Tmer1选用2.048k

网友H:
如果你的32.768kHz晶振精准度为100ppm, 则代表10000秒相差1秒。
24小时大约86400秒,那么就会相差8秒。

网友I:
对,这个最主要看你32.768kHz的精准度

网友J:
任何振荡器都有误差,调整外部的匹配电容进行微调.而不是调整程序

网友C:
对,因为批量生产的时候,一批次的IC及振荡器偏差大致基本一致

网友K:
通过测试频率偏差,进行频率校正,再通过温度补偿,实现晶振的温度校正,这样在-40到80度之间,每天能达到0.2s/天的精度。我实现过的,批量

网友L:
和晶振本身精度和稳定性有关系

楼主:
好详细啊,多谢大家

网友M:
调负载电容从设计上看最简单可靠,缺点是无法适应宽温范围。

网友N:
改变定时器的值可以用软件调试达到几十PPM的精度。

网友O:
宽温的应用需要软件做补偿,方法是每隔若干秒增加或减少若干个计数值,最终可以达到1PPM以下的精度

网友E:
前提技巧是选择频率偏差小且温度特性一致性好的晶振。

网友P:
温飘啊。。。。。。。
标定是可以的,但是温飘你解决不了。

网友Q(2022-04-01):
跟晶振本身的精度有关系

网友R:
跟晶振的精度有关系应该

网友S:
想要高精度的 得做好各种补偿吧

网友T:
宽温的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U:
跟芯片本身的质量也有关系

网友V:
请问什么叫负载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