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22-03-0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CD_RS = P2^6;                        //数据或指令
sbit LCD_RW = P2^5;                        //读或写
sbit LCD_EN = P2^7;                        //使能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
void WCmd(unsigned char cmd);                //写指令
void WData(unsigned char data);                //写数据

void main()
{
         WCmd(0x06);
         WCmd(0x0c);

         WData('l');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for (; i>0; i--)
         {
                 for (j=255; j>0; j--);
         }
}

/*写指令*/
void W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_RS = 0;
         LCD_RW = 0;
         delay(5);
         LCD_EN = 1;

        P0 = cmd;

        LCD_EN = 0;
}

/*写数据*/
void WData(unsigned char data)
{
         LCD_RS = 1;
         LCD_RW = 0;
         delay(5);
         LCD_EN = 1;

        P0 = data;

        LCD_EN = 0;
}
MY-TEST.C(1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MY-TEST.C(4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MY-TEST.C(5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ata'

网友A:
data是关键字

网友B:
C51中可以指定变量存储在具体的存储器区域内:例如片内RAM、片外RAM、或者是ROM里。

网友C:
例如: char data test = 'c';

网友D:
对,所以data不可以随便乱用,在微机的c语言里没有这个

网友E:
恩,完全同意

网友F:
单片机C51用 DATA,XDATA,BDATA,IDATA,CODE进行存储资源分配

网友G:
syntax error near ')'
这种错误一般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H:
MY-TEST.C(10): 是哪一行?

网友I: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void WData(unsigned char data);                //写数据
void WData(unsigned char data)
P0 = data;
上面三行,全出现了“data”。

网友J:
我再说透点吧,也就是你的程序里面出现了“data”这个单词,这个词你千万别用,因为它也是关键词。

网友K:
提示是语法错误,最常见是一句话后面忘了加分号。
你这里data是关键字不能乱用。

网友L:
正解二楼已经给出:data是关键字不能这么用。换成data1(其它非关键字也可以)就没有错误了

网友M:
LZ,你动了设计规则的人的奶酪啦

网友N(2022-04-01):
是不是数据类型出问题了啊

网友O:
关键字用的不对

网友P:
可以先了解一下关键字的内容

网友Q:
用keil写的时候难道字体没有变化吗

网友R:
咱们不能用人家定义好的关键字的

网友S:
哈哈 是的 咱们不能重新定义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