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4-20mA传感器与ADC不共地的采集问题

楼主(2022-03-01):
AD, dc
各位模电高手好,在下请教一个AD隔离采集的问题:
背景:

1. 有三路激光测距传感器,24V供电,支持4-20mA/485输出
2. 采集板是24V供电,MCU是3.3V供电,但是二者正负极都通过电源隔离模块隔离了
3. 板子为4层板,MCU 3.3V低压区域对外全部是隔离通信控制

现需要将三路传感器的4-20mA信号经IV转换接入板子采集,
计划将传感器用24V供电,4-20mA信号经过IR处理变为电压信号,使用带SPI的多通道ADC芯片来采集电压

但问题是,24V供电和AD采集是不共地的,如何能实现正确采集传感器信号呢?传感器和ADC低压区域之间如何保持隔离?

求各路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用一个精密线性光耦如CNR201来隔离传输,无共地要求。转换后,再转换IV电路。

网友B:
NSi1311 一颗隔离运放  管一路

网友B:
或者 搞个SPI隔离 芯片
推荐纳新微 型号不记得 自己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精密线性光耦如CNR201来隔离传输,无共地要求。转换后,再转换IV电路。 ...

嗯这个方案不错。这边还有个备选基恩士传感器,如果换成是电压信号的,如何实现隔离采集呢大佬

这个直接AD转换即可,软件进行零点及满度校正。

网友C:
先用AD把三个电流传感器模拟信号变为SPI数字信号,然后光耦或磁耦隔离输出给单片机。这样做最稳定可靠,性价比最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方案不错。这边还有个备选基恩士传感器,如果换成是电压信号的,如何实现隔离采集呢大佬
...

这种4-20MA的隔离栅很多,如金升阳,爱浦电子。最好选一个4-20MA进,0-5V出的隔离栅或模块。稍微分压下,直接A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AD把三个电流传感器模拟信号变为SPI数字信号,然后光耦或磁耦隔离输出给单片机。这样做最稳定可靠,性 ...

ok,计划用这个方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精密线性光耦如CNR201来隔离传输,无共地要求。转换后,再转换IV电路。 ...

CNR201的输入信号不是电压吗?直接输入电流信号也可以?

网友E:
手头还有几十片金升阳的T1100N,4-20ma变到4-20ma,实测过小数点后第三位基本不动,精度还是蛮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CNR201的输入信号不是电压吗?直接输入电流信号也可以?

需要加两个运放搭,两边各用一个单运放做跟随器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CNR201的输入信号不是电压吗?直接输入电流信号也可以?

电流更好,查下范围。还是要用运放电路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头还有几十片金升阳的T1100N,4-20ma变到4-20ma,实测过小数点后第三位基本不动,精度还是蛮高的 ...

价格太贵了

网友G:
SPI隔离 ,adi公司的,ADUM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