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配置成这样系统时钟是24M吗?

楼主(2022-03-01):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配置系统时钟为PLL

网友A:
一直不知道像这样的文档到哪儿去找

网友B:
看下数据手册里面的时钟树框图

网友C:
这个要算上一挂,看看卦象了~~·

确定时钟,首先要知道你晶体是多少?然后看看倍频和分频是多少?

网友D:
这个还需要倍频分频设置的。。。

网友E:
没看出来是哪个系列的单片机,但是不论8位还是32位的,官方都有外设库,里面有例程啊,还有手册上的时钟树图,一看就清楚多了

网友F:
参考外设库吧, 这些宏在库里有宏定义

网友D:
对应着头文件看看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都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G:
这个还得看下你的主晶振接的是多大的吧

网友H:
如果使用PLL的话是不是和外部晶振接多大频率都没关系了,都是从200M开始分频的。

网友G:
楼主, 你这样配置是50M吧?

网友I:
参考火哥CRC章节

网友J:
不是24M的频率

网友K:
外部晶振是多少啊

网友L:
跟你使用的振源 有关系

网友G:
因该就是这样的

网友M:
真不会算这个

网友N:
用的什么单片机啊

网友D:
晶振是多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