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emwin有几种

楼主(2022-03-02):
用emwin时间不是很长,刚刚熟悉一点
但是现在经常看到STemwin什么的,
这是不是一回事,还是st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改了部分bug后者加了壳

网友A:
貌似是一个?

网友B:
应该不是壳吧,ST的那个是ST专用的

网友C:
GUI这块不是很懂,不过应该是优化和升级了吧

网友D:
它俩是一个东西么?好奇

网友E:
好像emwin是segger的,ST的这个是意法半导体的

网友F:
应该就是类似这个功能吧,但是应该不是加壳的

网友G:
好像是基于segger修改优化针对与ST的吧

网友H:
应该是一个事儿吧,就是更好上手了而已

网友I:
我也是刚刚接触,ST的GUI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J:
可能是加了壳吧,搞成ST专用的了

网友K:
熟悉熟悉就好了,这加不加壳的不重要

网友L(2022-04-02):
难道每个厂家都不一样吗

网友M:
应该都是一个吧

网友N:
我印象中就只有一个吧

网友O:
这个软件是哪个开发商开发的啊

网友P:
为什么前边管不同的名字啊

网友Q:
应该是同一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