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下MS51FB9AE,可否用NU-LINK在线下载与仿真?

楼主(2022-03-02):
您好,我已安装好驱动,

网友:
可以用NU-LINK在线下载与仿真

网友A:
用NULINK或其它下载器都行

除了NULINK,还有什么下载器也支持?

网友B:
MS51FB9AE兼容N76E003AT20

网友C:
新唐MS51系列烧录软件 也可以

网友D:
SWD 接口也可以

网友E:
新唐MS51FB9AE串口烧录程序

请问新片是否支持串口下载?

网友F:
https://direct.nuvoton.com/en/ms51fb9ae

网友G(2022-04-01):
需要特意安装驱动吗

网友H:
在哪里下载驱动程序呢

网友I:
可以用NU-LINK的

网友J:
当然可以使用了啊

网友K:
这是它的专用仿真器啊

网友L:
都有哪几种接口啊

网友M(2022-12-05):
推荐使用Nu-Link-Me

网友:
为什么不使用串口下载的?

网友N(2023-05-08):
可以用NULINK下载

网友O:
可以的,好多下载器都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