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什么是单线串口

楼主(2022-03-02):
单线串口是只有一根线么?
串口通常不就是收发和地三根线么?
单线串口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下使用

ST的串口能否实现单线?
还是我对单线串口理解错误

网友A:
单线就是半双工模式,收发都用这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线就是半双工模式,收发都用这一根线

通过半双工实现,节省一根收发线和GND?
怎么做电平匹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半双工实现,节省一根收发线和GND?
怎么做电平匹配呢

地线还是要有的,具体可以看用户手册USART的半双工通信那一节

网友B:
单线的话,就是收发都在一根数据线上

网友C:
这个说是串口,可能就是跟串口协议类似吧

网友D:
串口就是有收有发的,就串口呗

网友E:
串口单线好像就是模拟时序之类的吧

网友F:
单总线这么说应该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通过半双工实现,节省一根收发线和GND?
怎么做电平匹配呢

好的,感谢
这样的话,我觉得,并不实用,如果只差这么一根线的话,直接升级MCU了

网友G:
也是总线的一种,就是收数据和发数据都在这一条数据线上

网友H:
我觉得不应该叫单线串口吧,应该叫单总线

网友I:
你可能是对单线串口理解错了

网友J:
单线可能就是半双工这种,也是单总线

网友K:
你可以搜搜,比如DS18B20就是单线的

网友L:
可以的,产品上用过。

网友M(2022-04-02):
都没有地线的吗

网友N:
单线并不是真正的一根线吧

网友O:
没有不需要地线的!

网友P:
其实就是二总线吧

网友Q:
18b20人家是寄生电源的

网友R:
可以了解一下这种通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