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32MX250F128B问题

楼主(2022-03-02):
我给PIC32MX250F128B写了一个点亮LED,单片机输出没有任何反应,我把所有引脚输出高电平,外用表测引脚,还是低电平,是不是单片机是假的?但是能烧写进去程序,难道是我的程序由问题?第一次用PIC32单片机。有没有一个示例程序呀

网友A:
你确定MCU运行起来了吗?你可以先用调试器调试一下程序。先确认程序跑起来,也确实执行完了端口初始化,再来讨论输出端口状态的问题。

楼主:
用KIT3调试,感觉程序没有跑起来,不知道什么问题,麻烦ynwa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B:
不能调试判断么

楼主:
不能调试,进不去,提示如下信息
Runtime exception @ PC address 0x9d00162c. Function and line number unavailable.    at   : 0

网友C(2022-04-01):
需要看一下楼主的程序

网友D:
估计配置也偶问题

网友E:
看一下单片机是不是复位了啊

网友F:
监测一下供电电压是不是突然下降了

网友G:
能看一下卡在哪里了吗

网友H:
看一下晶振起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