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ED灯板恒流调光

楼主:
大家好,想寻找一款PWM恒流驱动芯片求推荐,最好像AMC7135那样方便应用。

1. 灯板是12V/5W LED灯
2. 主板供电是24V,怎么在不加12V电源芯片的情况下,实现供电+PWM控制?
3. 单片机3.3V PWM与24V供电是完全隔离的
4. 三路灯板主板是否要考虑散热?

求各位大佬推荐芯片或者方案!

网友A(2022-03-06):
可以将两个灯板串起来,然后每个灯板并和稳压管,灯板如果已经是铝基板了,散热可以不考虑,不过还是得测下看看实际温度,方案国产的很多,华润微之类的太多了

网友B:
这种方案真的太多了,早些年用过PT4115。现在估计有更便宜更耐用的型号
24V 3.3V 隔离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两个灯板串起来,然后每个灯板并和稳压管,灯板如果已经是铝基板了,散热可以不考虑,不过还是得测下 ...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案真的太多了,早些年用过PT4115。现在估计有更便宜更耐用的型号
24V 3.3V 隔离意义不大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