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V升压到50V

楼主:
4.2V升压到50V

4.2V升压到50V  (113.66 KB )

网友A(2022-03-02):
先不说Q7能不能驱动,单从电路看,升压后储能滤波的电容应该是Q7后面的C58;由于Q7的自身的二极管存在,Q6脉冲导通的时候,C58经过Q7的二极管再到Q6到地直接放空了;

网友B:
看到你这个,没看懂特意翻了一下书,《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王志强翻译的那本,boost 部分是Vo=VinX1/1-D
D是占空比,D约等于(Vo-Vin)/Vo。怎么觉得一级从电池直接升50V好像费劲。

楼主:
电感都没有  能升起来?

楼主:
P1  P2脉宽、频率?

网友C(点评):
P1,P2用以模拟产生各种波形,PA0为2kHz方波,产生高压用.详细资料去油香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感都没有  能升起来?

网友D:
想当年,和老婆就是在一家做这玩意的公司认识的,深圳维康达公司,不知道现在这个公司还在不在。

网友D:
这玩意非常的简单,随便用一个带PWM功能的单片机就能够做出来。

网友E:
Q6换成NMOS,Q7换成二极管,但是和目前Q7里面的二极管 反着,就能升压了。
不过电感弄过去的能量和CTL的PWM占空比有关,所以最终的电压和负载电流大小有关。
用MCU产生PWM来控制CTL的话,频率较低,L7一个周期充电太久,磁饱和的话,Q6短路有L7也短路了4.2就和地短路了。所以PWM频率很低的时候,L7要很大才可以。但是PWM太高的话L7倒是小了,可是Q6的半导通时间又占比太高,损耗太大,效率太低。

网友:
估计楼主只看了你框起来的部分,没看上面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非常的简单,随便用一个带PWM功能的单片机就能够做出来。

不是你想的那种  你可能说的是Q趣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Q6换成NMOS,Q7换成二极管,但是和目前Q7里面的二极管 反着,就能升压了。
不过电感弄过去的能量和CTL的PWM ...

说了很多  谢谢你  有何良策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这个,没看懂特意翻了一下书,《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王志强翻译的那本,boost 部分是Vo=VinX1/1-D
D是 ...

公式性的东西没多大实际的意义

楼主:
P1 P2如何控制?这是关键

楼主:
VO1 VO2两路输出?输出的是差分信号?可以任意波形?

网友C(点评):
P1,P2交替为"1",P1,P2禁止同时为"1".VO1,VO2端高压输出随之交替变换极性,产生交流双向波.P1,P2的"1","0"时间即为调制脉冲宽度与脉冲周期.至于具体取值,参考油香里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式性的东西没多大实际的意义

这其实不是公式不公式的问题,你这个理论上可能就有问题。抛开理论那不就是瞎搞了?

楼主:
像这个电路最高能升压到多少倍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633970-1-1.html     要换方案,你这种方案够呛的,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