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x2401c

楼主(2022-03-02):
RFX2401C是一个完全集成的、单片机、单模射频前端集成电路(RF前端集成电路),它包含了IEEE 802.15.4/ZigBee、无线传感器网络和2.4GHz ISM频段的任何其他无线系统所需的所有射频功能。RFX2401C架构集成了PA、LNA、收发交换电路、相关匹配网络和谐波滤波器,全部集成在CMOS单片机中应用:2.4G无线教学语音系统  2.4G无线话筒麦克风 2.4G教学扩音机 2.4G无线壁挂音箱 2.4G无线话筒模块 激光笔系列。

品牌:skyworks

型号:RFX2401C

封装:QFN16

包装:2500

年份:22+

产地:MY 马来西亚

数量:750000

RFX2401C: 2.4 GHz ZIGBEE/ISM FRONT-END MODULE

的首选供应商。我们与供应商共同合作,在绝不接受任何商业不当行为的情况下,以最优良的质量、最低的总成本和最短的研发时间,提供一流的最环保产品,只有在这样的努力下我们才会取得成功。典型的高功率应用程序包括家庭和工业自动化、智能电力和RF4CE等。RFX2401C具有优异的性能、高灵敏度和高效率、低噪声、小尺寸因数、低成本等优点,是需要扩展范围和带宽的应用领域的完美解决方案。RFX2401C具有简单的低压CMOS控制逻辑,系统实现需要最小的外部组件。

RFX2401C产品特性

2.4GHz ZigBee大功率单片机,单模射频前端IC

组合TX / RX收发机端口和单天线端口

2.4GHz传输低通谐波滤波器的大功率放大器

低噪声放大器

发射/接收开关电路

高发射信号线性度符合OQPSK调制标准

低压(1.2V) CMOS控制逻辑

所有端口的ESD保护电路

直流耦合射频端口

所有VDD偏置引脚上的内部射频去耦

接收信道的低噪声数字

非常低的直流功耗

全片上匹配和解耦电路

最小的外部组件所需的

50欧姆输入/输出匹配

市场证明CMOS技术

3 x 3 x 0.55mm小外型QFN-16包装,外露地面垫

应用:2.4G无线教学语音系统  2.4G无线话筒麦克风 2.4G教学扩音机 2.4G无线壁挂音箱 2.4G无线话筒模块 激光笔系列。

RFX2401C产品性能.skyworkss第二代纯CMOS单芯片/单硅片射频前端集成电路的性能优于基于砷化镓/锗硅的射频前端解决方案skyworks开始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用双模Wi-Fi/蓝牙、WLAN 11a/n/ac、无线音频、ZIGBEE和智能能源/家庭自动化等市场批量生产七种新的CMOS射频前端集成电路。rfx2401c:2.4 GHz ZigBee/ ISM前端模块
应用
ZigBee扩展范围的设备
ZigBee巧实力
无线音响系统
家庭和工业自动化
无线传感器网络

自定义2.4 GHz无线电系统

特征

2.4 GHz ZigBee大功率单芯片,单芯片射频前端集成电路

50Ω单端输入和输出端
集成PA达到22 dBm的输出功率
集成LNA的噪声系数为2.5 dB
发送/接收开关电路
高传输OQPSK信号的线性符合标准
调制
低电压(1.2 V)的CMOS逻辑控制
在所有端口上ESD保护电路
直流耦合的射频端口
全芯片匹配和去耦电路
市场成熟的CMOS技术
小型QFN封装,16引脚(3 x 3 x 0.55 mm)包露
地垫(一级、260C每JEDEC的J - STD- 020)
低噪声放大器
逻辑
控制CTX CRX

描述
rfx2401c是一个完全集成的前端模块
集成了IEEE所需的所有RF功能

802.15.4/ZigBee,无线传感器网络,和任何其他无线2.4 GHz ISM频段的系统。的rfx2401c架构

集成了PA,低噪声放大器,发射和接收开关电路,和相关联的匹配网络,都在一个包中。
典型的大功率应用包括家用和工业,自动化,巧实力,和RF4CE等。

结合性能优越,灵敏度高,效率低,噪音低,外形尺寸小,成本低,rfx2401c是完美的

需要扩展范围和带宽的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
rfx2401c简单低压CMOS控制逻辑,和宽工作电源电压范围。

该设备提供了一个紧凑的,16针3×3毫米四平,无引线封装(QFN)。

rfx2401c信号描述

松松的名字描述名称描述

1 N / C不连通国内9 GND地面

2 GND地面10 50Ω天线ANT连接(DC shorted至GND

3 11 GND地GND地面

4 txrx RF信号/ from the收发器(DC shorted至GND)12 N / C不连通国内

5 txen CMOS输入to control TX enable 13 DNC do not connect

6 rxen CMOS输入to control RX enable 14 VDD Alternate供应国内连通to松松,16

7 N / C不连通国内15 N / C不连通国内

8 16连接电源电压VDD GND地面

数据表•rfx2401c:2.4 GHz ZigBee / ISM前端模块

电气和机械规格该rfx2401c绝对最大额定值设置

建议的操作条件是指定的。

电气规格载于表4和表5。这个

该rfx2401c状态是由提供的逻辑所决定的

rfx2401c绝对最大ratings1

参数条件最小最大单位

直流VDD电源电压0 4伏

直流控制引脚电压通过1 KΩ电阻0 3.6

直流VDD的电流消耗通过VDD引脚时,德克萨斯州是“在”350毫安

直流控制引脚电流消耗1微米

射频输入功率:所有工作模式+ 5 dBm

当RX为“5”dBm时,RF输入功率结温150°C

存储环境温度无射频和直流电压应用- 50 + 150 OC

静电放电:

人体模型(HBM)3250 V

1长时间暴露在最大额定值条件下可能降低设备可靠性。设备没有损坏,只有一个参数设置在极限和所有其他参数。

设定在或低于其名义价值。超过此处列出的任何限制,可能会对设备造成永久性损坏。最大射频输入功率额定值承担50Ω终阻抗。

静电放电处理:虽然这个装置设计得尽可能的坚固,但是静电放电(ESD)会损坏这个装置。

在搬运或运输时,该装置必须始终受到ESD保护。静电荷很容易产生。

数千伏对人体或设备的潜力,可没有发现排放。

行业标准ESD处理注意事项应随时使用。

rfx2401c推荐工作条件

参数条件Min Typ Max单位

直流VDD电压供应所有VDD引脚2 3.3 3.6伏

控制电压“高”通过1 KΩ电阻1.2电压

控制电压“低”0 0.3伏

运行环境温度注2 - 40 + 125 O JA 35 O C / W

1在生产测试期间,设备将在5 V测试。

2操作85以上°C,使用JA作为系统设计保证结温的指导将不超过+ 150°C.最大

rfx2401c电气规格(VDD = 3.3 V,所有未使用的端口,终止50Ω,TA = 25°C,除非另有说明)

参数符号测试条件最小最大单位

频率范围F 2.4 2.525千兆赫

传输模式饱和输出功率22 dBm

小信号增益21.5 25 26.5分贝

第二谐波特= 20 dBm,IEEE 802.15.4

OQPSK调制信号–10分贝/兆赫

第三谐波特= 20 dBm,IEEE 802.15.4

OQPSK调制信号–20分贝/兆赫

输入回波损耗- 10分贝

输出回波损耗- 6分贝

输入/输出阻抗的单端50

德克萨斯州静态电流无射频应用17毫安

TX功率电流功率输出= 20 dBm的90毫安

负载驻波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