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计数可以使用IO么

楼主(2022-03-02):
采用光电二极管计数,
使用IO和定时器,哪个好

网友A:
具体是如何计数的?最好结合原理图并详细说明,其他人才好理解你的问题。

网友B:
都可以实现功能,定时器比IO效率更高。

网友C:
IO可以啊,定时查询或者中断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如何计数的?最好结合原理图并详细说明,其他人才好理解你的问题。 ...

电机配套栅格码盘,
通过光电二极管通断判断走过栅格数

计数的目的是确认电机转动位置

电机转速,10转每分钟

网友D:
IO应该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配套栅格码盘,
通过光电二极管通断判断走过栅格数

那就用I/O的外部中断触发功能咯。这比定时器周期查询效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I/O的外部中断触发功能咯。这比定时器周期查询效率更高。

妥了

网友E:
可以的,IO普通查询法或者中断法。

网友F:
io可以,
我们就这么弄的,不过用的是ST的片子,航顺的io速率貌似还要高一点吧,更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