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高低LED灯不切换

楼主(2022-03-02):
下图是一个高低灯(LED)切换电路,电路工作电压13伏,默认为LV供电,亮LED-LOW。当HV供电时,则LED-LOW熄灭,LED-HIGHT亮起来。
问题点:
当环境温度在70度以下时电路工作正常,超过70度(70-90)之间LED-LOW和HIGHT切换就出现延时或者。切换后几秒钟LED-HIGHT才亮起来。
请教是元器件选型错误还是什么其他问题。

楼主:
MB10S不能丢,现在的问题是当温度高了后,Q6导通很慢,导致Q3不能立即截止。

网友A:
图纸中Q3 连接电路画错了?D/S 电极反了?

楼主:
是的,要修正过来,PCB上是正确的

网友B:
看看手册温度曲线,到70度以上的时候啥样,找个能满足需求的就行

楼主:
HV下面必须用全桥,这个改进看的不明白,麻烦稍微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全波去驱动MOS管,灯就有频率亦即闪频,对眼睛有害。

这个不是全波驱动,只要是为了让HV和GND表现出无极的特性。实际上输入都是直流。不存在整流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主要温度高了,高灯的MOS管关闭的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