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i2c可以挂在相同的器件么

楼主(2022-03-02):
是可以挂在到同一个i2c总线上,还是需要使用两个i2c来实现

网友A:
IIC即Inter-IntegratedCircuit(集成电路总线),是一种多向控制总线,由飞利浦半导体公司在八十年代初设计,主要是用来连接整体电路(ICS)。在IIC中,多个芯片可以连接到同一总线结构下,同时每个芯片都可以作为实施数据传输的控制源,这种方式简化了信号传输总线。

网友B:
还真么挂过两个器件,地址不一样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