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单片机ADC规则组采样无法正常获取采样值

楼主(2022-03-02):
请问 KF32单片机在ADC进行规则组采样时只能获取最后一个通道的ADC值是什么原因,使用DMA进行采样值储存时也只能获取到最后一个通带的ADC值;当开启ADC的连续采样模式时,可以打印出各个通道的值,但是都是乱序的,DMA仍然只能获取到最后一个通道的值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DMA怎么配置的?共用一个DMA?

网友B:
是不是数据被覆盖了

网友C:
我好像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D:
你的DMA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E:
设置的是单次采样转换模式么?DMA传输的数据个数和ADC的扫描长度设置了么

网友F(2023-03-27):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