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请问GD32F103的ADC单次转换模式+扫描模式怎么配置?

楼主(2022-03-02):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ENABLE) ; 扫描模式。

有连续模式,但没有单次模式?
是不是不用配置,默认为单次模式?

网友A:
只要不使能连续,就是单次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使能连续,就是单次采样

请问是不用配置,还是需要加上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ADC_CONTINUOUS_MODE , DISABLE) ; 禁止连续模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用配置,还是需要加上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ADC_CONTINUOUS_MODE , DISABLE) ; 禁 ...

请问是这样写吗?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ENABLE) ; 扫描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ADC_CONTINUOUS_MODE , DISABLE) ; 不使能连续模式

还是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ENABLE) ; 扫描模式
只写一个扫描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样写吗?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ENABLE) ; 扫描模式
adc_special_ ...

两种写法都可以,因为复位后ADC_CTL1寄存器的CTN位,默认值就是0,可以不用配置。
你加上这条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ADC_CONTINUOUS_MODE , DISABLE) ;这样更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写法都可以,因为复位后ADC_CTL1寄存器的CTN位,默认值就是0,可以不用配置。
你加上这条adc_special ...

非常感谢!!!

网友B(2022-04-01):
可以二者相结合吗

网友C:
应该都是可以的

网友D:
我印象中寄存器那块说的挺明白的

网友E:
通道顺序可以自己配置吗

网友F:
这俩一起用不冲突

网友G:
在配置寄存器的时候写入相应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