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pi可以作为板间通讯线使用么

楼主(2022-03-02):
通信距离在同一机箱内部

同时问下,试过的最长spi距离是多长

网友A:
这个没试过

网友B:
可以吧,只是速率可能会大大折扣。

网友C(2022-04-01):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要考虑到速度不会很快

网友E:
是不是十米就够呛了啊

网友F:
不应该是这个距离 太近了点

网友G:
同一个箱体内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当然可以 但是要注意对速度的要求不能太高了就

网友I:
可以,但是线还是尽量短,

网友A:
和速率有关系,速率低就可以。

网友J:
可以,但是要看通信速率和距离,如果距离远了,通信速率和可靠性都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