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da可以通过模拟开关切换么

楼主(2022-03-02):
使用内部自带的dac,但是比需求少一个
能否使用模拟开关切换,分时复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时效满足使用要求就可以。

网友B:
没试过,不知道会不会引入误差

网友C:
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应该可以,楼主可以先试试

网友E:
建议选外置的,稳妥

网友F(2022-04-01):
注意它没有带载能力

网友G:
没有这么尝试过

网友H:
还是选用外置的吧

网友I:
建议使用专用芯片

网友J:
一定注意da口没有什么输出能力的问题

网友K:
没有这么用过啊

网友L:
想着是可以的,但是感觉会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