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什么是ST语言

楼主(2022-03-05):
什么是ST语言?
ST语言和C语言的区别在哪?
STL语言和ST语言,SCL语言有什么区别?

网友A:
ST语言?没有这种语言吧

网友B:
没听说过,我就听过C或者C++,C#等等

网友C:
可能ST自己创造的语言?不过也都是基于C的吧

网友D:
没用过ST的 语言,这语言主要使用在哪儿的啊?

网友E:
这么久了,还没听过ST的语言的

网友F:
刚刚百度了一下,ST (结构化文本语言(ST))

网友G:
这种语言是不是不多用啊,可能是PLC上的吧

网友H:
它和c需要的差别大不大

网友I:
可能是我见得少,这种语言真的没用过

网友J:
网上搜搜,我刚刚搜了一下是结构化文本语言,不过还是不懂

网友K:
一般应该是小语种吧,就是用的比较少的

楼主:
ST用的不少但ST语言的确没啥研究,哈哈,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