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电容耐压问题的疑问

楼主:
某小型设备。用到一个正负高压电源,就算2000V吧,正极接到产品的小电极片上,负极接到电极片的外壳上。
电极片与外壳用很薄的聚酰亚胺膜隔离,同事计算过耐压够用。
那这样理解的话,这个极片有个对地的有寄生电容,耐压约4000V。
高压源上升时间几百us,给电极片充电的过程,发现有高压波形有放电现象。

那么疑问来了,直流耐压够用。难道是充电过程中,电容的容抗减少,导致耐压不足了?
那么例如瓷片电容的耐压值,一般都是极低频率下测的?那么选型电容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工作频率对耐压的影响?
还是说我的想法压根就是错的。
有相关经验的大神没,给指点一下

3.9补图:

下图是实测波形:上升或者下降的时候,高压电源信号有明显毛刺。

放大后:

网友A(点评):
分漏电流和介质损耗。还是材料耐压不够。

楼主(2022-03-02):
耐压是不是就是电容本身的物理性质,由材料决定的,跟频率无关?

楼主:
哎 没人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耐压是不是就是电容本身的物理性质,由材料决定的,跟频率无关?

与频率有关。

网友C:
楼主:高压源上升时间几百us,给电极片充电的过程,发现有高压波形有放电现象。
贴个图更清楚,省的大家乱猜

网友A(点评):
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分析第三版

网友A(点评):
9.5节

网友D:
看你描述挺像微波炉里用的那个磁控管。"有高压波形有放电"咋理解,工作频率高了,寄生效应就来了。有可能加在电容上的电压会超过你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高压源上升时间几百us,给电极片充电的过程,发现有高压波形有放电现象。
贴个图更清楚,省的大家乱 ...

上图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描述挺像微波炉里用的那个磁控管。"有高压波形有放电"咋理解,工作频率高了,寄生效应就来了。有可能加 ...

已经补了图进行说明。 其实我说的频率增加,只是在上升和下降的时候出现放电情况。电压稳定后,并没放电。

网友E:
最好附上你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图,用手画谁知道你画得像不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附上你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图,用手画谁知道你画得像不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

已附

网友F:
可能是材料结构不稳定导致的,比如上电下电的充放电过程中,电极之间距离突变,或者绝缘材料位置厚度突变,导致电容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材料结构不稳定导致的,比如上电下电的充放电过程中,电极之间距离突变,或者绝缘材料位置厚度突变, ...

嗯我也怀疑过。但是材料确实稳定的。 那为何在充放电过程中会出现呢,不是很清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补了图进行说明。 其实我说的频率增加,只是在上升和下降的时候出现放电情况。电压稳定后,并没放电 ...

有个概念我觉能解释一下你的这个问题  ,所谓的电压应力,你这个du/dt 挺大的。电压应力导致 后面负载特性变化了, 可以是试着提高后面负载的耐压值试试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高压电源本身的问题,比如带特定负载情况下、电压变化过程中电源自身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概念我觉能解释一下你的这个问题  ,所谓的电压应力,你这个du/dt 挺大的。电压应力导致 后面负载特性 ...

好的 看来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高压电源本身的问题,比如带特定负载情况下、电压变化过程中电源自身不稳定。 ...

有可能。从目前看来,我还是把负载耐压做高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