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直流电机,可以控制速度么

楼主(2022-03-02):
希望可以通过反馈控制实现电机转速的调整
现在选用的是直流电机,
不知道能否实现

网友A:
可以实现控制速度的

网友B:
你用PWM就行的,控制电压实现

楼主:
pwm的话,是不是就是通过控制电压控制的转速呢?

网友C:
看你电机参数,转数怎么控制的,然后就可以的

网友D:
反馈是检测电流吧,不然电机好像没有啥反馈了

网友E:
你买个带传感器的直流电机,就可以该转数了吧

网友F:
直流电机多种多样,必然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网友G:
可以实现,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H:
你可以看看直流电机改变转数是改变电压还是改变什么,你再调节这个数据就好了

网友I:
可以实现的,我之前做过直流电机控制速度

网友J:
当然可以啊,你改变电压就行吧,有个范围的

网友K:
你问问电机厂商,问问他们怎么操作的

网友L(2022-04-02):
通过电压还是电流控制啊

网友M:
通过pwm是不是也可以控制啊

网友N:
那得看具体哪种电机了

网友O:
大部分是通过电压控制的吧

网友P:
直流也是脉动直流吧啊

网友Q:
电机没有那种理论上的直流电压

网友R:
可以使用带编码器的直流电机反馈转速,再使用L298N电机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