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两个串口接收逻辑

楼主(2022-03-02):
或者说多串口工作时,如何设定优先级

1.数据收发时间不确定,交互式通信
2.通信等级平等,从技术指标要求上没有高低之分

网友A:
如果没有优先级那关心啥,正常操作。

楼主:
两个串口同时来数据,会不会尴尬了

网友B:
大部分串口的波特率处理速度,跟MCU的执行速率来说不是一个量级,完全没问题

网友C:
可以极限测试一下,如果四轴飞行器重启,应当问题不大

网友D:
还是要有个优先级的,人为强制干预一下

网友E:
人为强制干预一下行不行

网友F(2022-04-01):
换一种通讯方式

网友G:
还是规定一个优先级的好

网友H:
换一种接口方式

网友I:
如何进行强制干预呢

网友J:
如何进行极限测试啊

网友K:
应该是速度测试吧

楼主:
逻辑上想办法吧,强制定义优先级
感谢各位

网友L:
没有高低之分就把优先级随便设置即可啊,反正不能设置一样就行了

网友M:
随便的,设置一个就行,就算你不设置优先级,系统也会默认一个优先级的

网友N:
看着设置一个,或者你写成1个,然后系统默认会分出来

网友O:
优先级随便设定就行的,毕竟是不定时的

网友P:
平等的话就00 01这种就行

网友Q:
你要是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就可以正常默认了

网友R:
系统会自动分配的,你可以随便写了

网友S:
正常来说是有前有后,你没需求,就默认即可

网友T:
你写同一个组里,然后响应0和1好像就行吧

网友U:
随便啦,默认即可,调试如果遇到问题再改